[嵌入式Linux] 创建PF_PACKET类型socket失败怎么解决

楼主(2016-01-14):
平台是TQ2440及其官方的内核镜像,使用sockd = socket(PF_PACKET,SOCK_RAW,htons(ETH_P_ALL));创建socket时出错,perror输出错误提示:Address family not supported by protocol。网卡已经成功进入混杂模式。不换内核的情况下,请问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有知道的大**烦解答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楼主编译《UNIX网络编程》书中现成的例子,试试,然后比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编译《UNIX网络编程》书中现成的例子,试试,然后比对

谢谢回复哈!最后还是重新编译内核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哈!最后还是重新编译内核解决了。

不客气,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