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数字电流表检测方案

楼主(2016-01-14):
选用12位AD,电流测试范围0-200uA,精度1uA以下,3.3伏供电,各位大神有何方案推荐!只要是测试出10uA以下电流

网友A:
微弱信号,需放大后送ADC转换

网友B:
我们有现成的仪表:D

网友C:
取样电阻电流转换成电压,再运放放大,滤波,再到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