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IC问题

楼主(2016-01-14):
请教各位大神,我这边用一颗ADS的12通道触摸IC,TSM12

楼主:
然后出现了以下问题:手指按下去,按键响应一次,手指抬起来,按键又响应一次。因为程序上面已经做过处理,所以用示波器抓脉冲,正常的应该是2次IRQ,1次响应,但是出现手指抬起来又触发一次的情况的时候出现了3个IRQ。这是怎么回事。起先怀疑采样率太高,一直在调阻值,调都采不到样之前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A:
一般的触摸IC内部有相关的软件算法,De-Bounce的值我一般取5次,你可以参考下,ADS的没用过,帮顶~
不过需要稳定的触摸按键的IC的,可以发个参考资料供你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