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24在UHF RFID 上的应用实例

楼主(2016-01-14):
RFID=Radio Frequency + Identification  (射频标签 =射频+标签);
一般当工作频率超过百Mhz的时候,才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辐射特性;当然低频如125khz,134khz,13.56mhz等LF RFID也属于RFID,其实我觉得更应该叫LFID;但是低频的RFID 属于近场理论,变压器原理进行数据传输的,目前市场上大部分是ASK 的负载调变来传输数据,也有部分畜牧业采用ASK下行,FSK(124khz/134khz)上行的方式来传输数据的(频点可能有点不准,大概这样)。
先概括下整体框架如下,我们要介绍的是PIC24F在读写器上的应用。

读写器的原理图框架包括 接口:如USB等;主MCU:PIC24FJ64GB004; UHF模拟前端; UHF放大器和低噪声放大器;电源;耦合器;天线调谐器等;

如单片机PIC24FJ64GB004:

超高频模拟IC,PIC24FJ64GB004通过SPI接口控制。

399X的输出信号,通过超高频放大器进行功率放大:
整体PCB的3D图如下:

天线部分可以采用外接和PCB天线。

低噪声放大器进行接收信号的放大后通过差分或者单端送回as399x,然后mcu可以通过spi来读取数据。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编码格式:下面简介下比较少用miller编码:如下:

模拟部分的调制和解调简介下FSK和ASK如下:

代码框架基本上包括了协议和驱动两部分:具体代码就不po了。

最后放一张uhf的tag 。此超高频标签可以把温度值直接读取返回给读头。

如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后续探讨。或者mail :82817437@qq.com

网友A:
我见过有人用一颗MCU+线圈即可做到RFID卡的读取(13.56MHz),当然只能识别是不是的ID卡,无法读取ID卡中信息,如果用PIC单片机完成对此类应用,楼主是否有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有人用一颗MCU+线圈即可做到RFID卡的读取(13.56MHz),当然只能识别是不是的ID卡,无法读取ID卡中信 ...

只用单片机 ,三极管其他都没用么?那距离会非常近,另外你要看你的卡的工作方式,是RTF(读写器先发命令)还是TTF(卡收到能量就发送数据).这是触发RFID卡的方式,那么接收数据 你可以用定时器去抓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