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环路误差放大器求传递函数时,为什么可以令Vref=0

楼主:
想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关于开关电源环路里面那个误差放大器。现在要对这个误差放大器建模。以前学习模电的时候,理想运放建模(比如反相放大器)同相端是接地的,通过两虚很容易就可以把传递函数求出来。然而在开关电源的这个误差放大器里,同相输入端是接了参考电压Vref的。再分析;V+=V-,V-=Vref,I-=0,所以得出以下关系。但是由于Vref≠0,所以这里没办法分离出Vout/Vin的形式,也就是传递函数没法求出来。有点好像离散控制里面采样开关处于不同位置导致只能求取输入输出表达式而分离不出传递函数的情形。
————————————————————————————————————
后来我看到有些资料;算这个模块的传递函数时,是将Vref的电位强行清零,然后再用两虚算出传递函数,如果ref=0的话确实是可以。但我电源里面Vref来自内部恒压源的分压,是有值的,并不为0.我不知道它这样做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有些资料说是利用交流小信号分析的思想,Vref是直流信号,因此不产生影响。。。我不是很理解,麻烦各位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2016-01-15):
动态响应直流电压没有贡献

网友B:
小信号分析时将稳态分量和动态分量剥离出来分析的,参考电压Vref的稳态分量不等于0,但它的动态分量是0,这也就是它能作为参考源的原因了,分析电路时要分清,建议看看开关电源的小信号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信号分析时将稳态分量和动态分量剥离出来分析的,参考电压Vref的稳态分量不等于0,但它的动态分量是0,这 ...

好的,谢谢回帖,祝生活愉快

网友C:
因为直流是个常量,常量的微分等于零。

网友D(2016-12-14):
那最后输入跟输出的关系式是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