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三极管有Vces参数有的没有。

楼主(2016-01-14):
为什么有的三极管有Vces参数有的没有。  都有Vceo参数。。有的有VCES参数。有的没有。
Vces  指的是导通之后的击穿电压么?

网友A:
Vces  指三极管在饱和区工作时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饱和(saturate,Vces中的s就是此缩写)压降

网友A:
三极管应用场合不同,或者不同厂家,提供的参数可能不尽相同

网友B:
当心符号表达!
参考上下文,楼主VCES当指:BE极短路时的C-E极击穿电压,且有Vceo<Vces,Vces~=Vcbo 。

网友C:
我的理解是,又的管子是厂家设计来当开关管买的,这些管子可能就关注VCES,如果厂家认为这个管子是设计来当放大管的,那么可能不会去测试VCES,比如有的管子就没有给Ton,而开关管一般都会给出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