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解XC ide 中 定义且未使用额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对Data spac...

楼主:
两种情形造成的结果不同    那个高手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2016-01-14):
全局变量编译时会分配存储空间的,局部变量运行时才分配存储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局变量编译时会分配存储空间的,局部变量运行时才分配存储空间。

两种定义,只有定义了没用使用,为何编译结果不同啊

网友A:
局部变量编译时是不分配存储空间的,你可以再定义一个局部变量试试看。

网友B:
不使用 ,编译器就把该变量忽略了,可以查一下 volatile 标示 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