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00A大电流输出电压可调DCDC电路

楼主(2016-01-14):
如题,要求输出电流100A的恒流源,求DCDC转换电路,望各位大虾给小弟指条明路,谢谢!  或者提示找哪方面的资料也行。

网友A:
电脑主板上的CPU供电电源,多相供电,一般的也有50A以上,有的高档主板,可以上高功耗cpu的,应该能到100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