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F883在线调试,调试器连接不上,求助

楼主(2016-01-14):
以下存储器区域将被编程:
程序存储器: 起始地址 = 0x0, 结束地址 = 0xeff
配置存储器

Device Erased...

编程中...
程序存储器
地址:900  期望数值:3fff  收到数值:0
编程器件失败

楼主:
RE: 16F883在线调试,调试器连接不上,新手求助!

以下存储器区域将被编程:
程序存储器: 起始地址 = 0x0, 结束地址 = 0xeff
配置存储器

Device Erased...

编程中...
程序存储器
地址:900  期望数值:3fff  收到数值:0
编程器件失败

使用的MPLAB X IDE,调试器用的PICkit3,求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调试接口是怎样的?断电重插,重启。

楼主:
使用的是MPLAB X IDE,我烧写程序用的是MPLAB IPE,我想调试代码,看是否运行正常,但用PICkit3连接不上,求助大神!

楼主:
能识别芯片版本号,但连接不上!

网友A:
你用什么给板子供电?是KIT3还是外部供电?PGD、PGC有没有大电容?
换块板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给板子供电?是KIT3还是外部供电?PGD、PGC有没有大电容?
换块板子试试. ...

我是外部供电的同时,PICkit3也在供电

网友A:
这样不好吧。只要一个供电就可以了。MPLAB里可以设置是KIT3供电还是外部供电的。

楼主:
我重新选了PICkit3供电但还是不行啊

网友B:
RB6,RB7有没有接其他东西?

网友C:
检查一下MCLR到VDD的电阻接没?另外把PGD、PGC上的所有连接都去掉,在最小系统下试试。

网友D:
各种重启以后,还是不行的话,恭喜你,你的pickit 得修修了

网友D:
限流管子烧了,造成无法拉低mclr电压,这时,能正常识别芯片,但是就是无法调试和下载,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B6,RB7有没有接其他东西?

没有接任何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MCLR到VDD的电阻接没?另外把PGD、PGC上的所有连接都去掉,在最小系统下试试。 ...

电阻接了1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限流管子烧了,造成无法拉低mclr电压,这时,能正常识别芯片,但是就是无法调试和下载, ...

下载的话,用IPE是可以的,但用MPLAB X IDE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限流管子烧了,造成无法拉低mclr电压,这时,能正常识别芯片,但是就是无法调试和下载, ...

限流管子是哪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限流管子是哪一个?

记不住了 我没有图纸 我是找卖这东西的人 问得

楼主:
MPLAB X IDE v2.35调试连接时报错,用的是外部供电,使用的是PICkit3,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是不能调试吧?烧些可不可以?
如果烧写可以的话,不能调试可能是配置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能调试吧?烧些可不可以?
如果烧写可以的话,不能调试可能是配置位的问题 ...

就是不能调试,烧写的话用MPLAB X IDE不行,用那个IPE可以,

网友E(2016-05-28):
楼主你解决问题了没?我也是这个问题,总说与目标器件不一致...

网友F:
这个号解决 需要支持请联系

网友G:
代理MICROCHIP.PIC全系列单片机价格有优势!
QQ:2595501450   手机:13714668055

网友H(2016-07-16):
遇到同样问题,你们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