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A进不了中断程序

楼主(2016-01-14):
const Timer_A_UpModeConfig upConfig =
{
        TIMER_A_CLOCKSOURCE_SMCLK,
        TIMER_A_CLOCKSOURCE_DIVIDER_1,
        TIMER_PERIOD,
        TIMER_A_TAIE_INTERRUPT_ENABLE,
        TIMER_A_CCIE_CCR0_INTERRUPT_ENABLE,
        TIMER_A_DO_CLEAR
}; //配置了向上模式TAIE和CCR0中断都开了。
主函数里是这样写的
MAP_Timer_A_configureUpMode(TIMER_A1_MODULE, &upConfig);
   MAP_Timer_A_startCounter(TIMER_A1_MODULE, TIMER_A_UP_MODE);
中断程序
void TA1_isr()
{ MAP_Timer_A_clearInterruptFlag(TIMER_A1_MODULE);
MAP_Timer_A_clearCaptureCompareInterrupt(TIMER_A1_MODULE,
                                      TIMER_A_CAPTURECOMPARE_REGISTER_0);
  MAP_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1,GPIO_PIN0);
MAP_GPIO_setOutputHighOnPin(GPIO_PORT_P1,GPIO_PIN0);
}
但是程序运行时跑到这里了
void CPU_wfi(void)
{
    //
    // Wait for the next interrupt.
    //
    __asm("    wfi\n");
}
#endif
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A:
你用的哪一个mcu?

网友A:
mspware里有管网提供的类似的例程,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dev.ti.com/tirex/#/Packag ... 401R%2FExamples%2FC

网友B:
这个要检查下你的软件上的寄存器配置的。

网友:
是一次都没进,还是只进了一次就不再进了

网友C:
检查总中断及timerA 的中断都使能打开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总中断及timerA 的中断都使能打开没的

解决了谢谢

网友D:
msp432用着怎么样,片子什么价位

网友E:
中断向量对吗

网友F:
void CPU_wfi(void)这是什么函数,没见过呢

网友G:
这个看下你的中断程序的设置的

网友H:
中断使能了么

网友I:
设置断点查看一下哪里出了问题,没进中断肯定是条件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