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6Q在u-boot_v2015.04上的移植参考目录

楼主(2016-01-14):
u-boot使用的branch是imx_v2015.04_3.14.52_1.1.0_ga,
发现里面没有对应board/freescale/mx6qsabresd,只有mx6qsabreauto,
而我们的平台参考的是sabresd。
请问我该参考哪个呢?

目前参考mx6sabresd移植倒是可以开起来了,担心有隐患。

网友A:
你说的确实是个问题,测试的时候肯定是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确实是个问题,测试的时候肯定是没有问题

理论上问题不大,看代码都是用宏来区分不同pin, platform

网友B:
还没有开始正式搞最新版本,不过相应的平台目录应该是有的,不妨再找找看......

网友C:
好像有board/freescale/mx6sabresd,少一个q。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board/freescale/mx6sabresd,少一个q。

是的,我现在参考的是mx6sabresd.

网友D:
mx6sabresd 是对的,/configs/mx6qsabresd_defconfig文件 CONFIG_SYS_EXTRA_OPTIONS="IMX_CONFIG=board/freescale/mx6sabresd/mx6q_4x_mt41j128.cfg,MX6Q,SYS_USE_SPINOR"
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