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关于PIC16F18323AD基准电压问题 急急

楼主(2016-01-14):
对于PIC16F18323是一个16脚  想用来做一个测电流和温度的控制器   PIC16F18323除了电源 地,复位脚还有11个I/O口  因为测1路电流值和4路温度的值就用了5个I/O口,3个LED,和1组串口(3个IO) 想用PIC16F18323精准检测电流值和温度值,需要在外面接入一个AD的基准电压还是这个IC本身内部就有这个电压呢?

网友A:
内部应该有吧,可能精度不高,还是外接靠谱。

楼主:
一般外接都是接2.5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应该有吧,可能精度不高,还是外接靠谱。

一般外接都是2.5V吗?还是随我输入检测来接几伏呢?多谢大侠了 呵呵

网友A:
看你需要啦。不能超过5V。应该是你AD输入的最大值吧

网友B:
哥们,我看你对这单片机还很不了解,建议先仔细学习学习再做项目,否则都是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