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Window10 64位系统下Cadence16.6的安装及**

楼主(2016-01-14):
电脑配置:硬件------处理器 i5 4G内存,系统------Window 10 64位
前言:本来准备安装Cadence 16.3,按照传统的破解方案,可是安装好后打开软件发现是Demo版的,功能非常有限,基本无法使用。后来又采用MakeBatch的方法,以前自己用这种方法成功过。但后来发现现在自己的电脑是64位系统,此方法不可行。再后来就干脆下载一个Cadence 16.6。经过多次卸载重装终于成功。下面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及安装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第一步:下载软件及破解工具。
第二步:软件安装及破解参照如下步骤           1、安装licensemanager,问license时,单击cancel,然后finish;
           2、安装cadence的product;
           3、在任务管理器中结束掉cdsNameServer.exe和cdsMsgServer.exe(可能只有一个,也可能没有)
                注意运行pubkey之前要把pspice目录下的orsimsetup.dll拷出来 这个patch后是不能进行仿真设置的(他人曰);
           4、把LicenseManager文件夹下pubkey、pubkey1.3.exe和lLicenseManager.bat放到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并运行LicenseManager.bat; 然后用压缩包里的cdslmd.exe替换Cadence\LicenseManager文件夹下相应文件;
           5、把SPB_16.6文件夹下的pubkey、pubkey.exe和Tools.bat放到Cadence\SPB_16.5\tools目录下并运行Tools.bat,
                如果ToolsPubkey.bat运行的时候提示pubkey命令窗口出现任何can not open …… 或者是 diff pubkey等字样(出线的话,相应的工具就不能破解)
           6、打开LicGen文件夹双击licgen.bat生成新的license.lic,留意hostname必须要为计算机名;LIC位置可以随便放,
           7、到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双击LicenseServerConfiguration.exe, 指定新生成的license.lic并点击Next,注意Port Number的是固定的5280,后面的Host Name是自己的计算机名,必须正确填写。其它保持默认,点击Starting启动服务,程序会生成两个文件License.dat和debug.log,然后点击 finish。
           8、运行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的 lmtools.exe,选择Config Services标签,这时会看到Path to the license file和Path to the debug log file 这两个路径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两个文件的路径。Path to the license file:这里可以选择license.dat 和license.lic,一般保持默认即可。接着到Start/Stop/Reread标签,先点击stop sever,左下角会有提示"stoping server",再启动start server下面会有server提示启动成功。
           9、破解完成
遇到的问题:破解后运行程序,提示Could not check out the "CaptureCIS"feature license Do you wish to select a different suite? 最后发现自己的 host name填错了。自己刚开始直接填的计算机用户名,后来到计算机属性里查看时发现计算机名是在用户名后面又加了三个字母“-PC”,实际的计算机名应该是“XXXXXX-PC”。然后重新执行了6-7步,并更改host name,软件破解成功。如果host name填写正确,请检查破解时是否漏掉了第8步或是其他细节。祝大家一切顺利。

最后给工作室打一条广告:工作室主要提供系统方案及系统实现。成员共5人,1名博士学历,3名研究生学历,1名本科学历。团队具备扎实的硬件设计及调试经验、算法理论研究、FPGA设计仿真经验及各种控制器程序设计经验(51/430/STM32/ARM等)。完成项目十余项,累计编写代码近万行,PCB设计百余款。具体项目从大型FPGA实验系统(包括1块母板、10余块子板)、智能家居整体系统实现(包括硬件设计、嵌入式代码编写和Android客户端开发)和基于Intel Edison的可穿戴式臂环到智能蓝牙锁系统设计,涉及领域包括消费电子、医疗电子、汽车电子、物联网、可穿戴式、数据处理等。团队成员具有非常丰富的嵌入式软硬件开发经验,熟练51/430/STM32/ARM等处理器的软硬件设计及Linux/Android/IOS应用程序开发。
QQ :914728956
邮箱:yg99992at126.com

牛逼!!!!

网友A:
装什么64位的,到时候好多软件都得升级到最新的版本

网友B:
请问这个软件在哪里下载呢?

网友B:
**工具的网盘找不到了

网友C(2018-06-19):
阿里狗**大师,了解一下。一键傻瓜式的安装

网友D(2018-11-05):
看一下,学习了,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