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音频功放如何滤波

楼主(2016-01-14):
再做一个音频功放电路,遇到了两个问题,不知大神们有没有遇到过:
1、风扇串扰,5500转/分的直流风扇有干扰进到音频功放里,公用一个电源,地与电源都是同一个点取,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掉风扇的干扰,或者怎么测出风扇的干扰频率?
2、硬盘启动后,也会有干扰进到音频里,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把硬盘的噪声虑掉呢?

网友A:
加隔离电源是个好的办法。一般公放都会选择单独供电的,不用电脑的电源。

网友B:
如楼上,加隔离电源是非常必要的。

网友C:
做成分离的,再加上屏蔽罩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隔离电源是个好的办法。一般公放都会选择单独供电的,不用电脑的电源。 ...

用另外的电源供电,效果很好,要在板内隔离,感觉压力非常大。。。。要重新做一个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加隔离电源是非常必要的。

实验有效果,在音频板上地和电源都是磁珠隔开,但是效果还是没有两个电源一起供电的效果好。。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成分离的,再加上屏蔽罩处理的。

模拟信号真不好搞。。。。

网友D:
1、风扇串扰,一般是从电源传导的. 电源和地线分开应该能大大降低串扰.
2. 硬盘则有两方面的原因,
    马达控制和数据读写时的电气噪声引起的, 类似上面的办法解决
    访问和寻道时间引起的数据流不连续, 导致音频断续, 可以增大数据缓冲区来解决

网友E:
这个就不太知道了,,赞一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风扇串扰,一般是从电源传导的. 电源和地线分开应该能大大降低串扰.
2. 硬盘则有两方面的原因,
    马 ...

用不同的电源与地改善了好多,还要做下一板板,书到用时方恨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不太知道了,,赞一个的。

相互学习。。。

网友F:
功放选择单独供电会比较好

网友G:
用另外的电源供电,效果很好

为什么单独供电效果改善会这么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加隔离电源是个好的办法。一般公放都会选择单独供电的,不用电脑的电源。 ...

怎么加隔离电源啊?

网友I:
看很多功放貌似都使用私服电源

网友J(2016-02-13):
加隔离电源

网友B:
这个有模拟信号的就比较复杂了

楼主(2016-09-12):
引用 网友A:
加隔离电源是个好的办法。一般公放都会选择单独供电的,不用电脑的电源。 ...

最好是能做单独供电,但有些系统无法实现,只能做一些隔离,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加隔离电源啊?

在电源的正负极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