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口打静电时,空气放电8KV过不了,怎么解决

楼主(2016-01-14):
机器是机顶盒,外壳是塑料壳,对电源口打静电时,空气放电8KV过不了,会出现死机现象,怀疑是泄放路径没做好,针对电源口这方面的ESD防护设计,各位大神有没有建议,感谢!

网友A:
没做过EMC,会不会用硅钢变压器做电源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EMC,会不会用硅钢变压器做电源好一点?

我们电源都是外购的,5V DC输出。

网友B:
加各种TVS管啊

楼主:
加了,故障现象还是有,如果是空间耦合的问题,该怎么解,结构已经定死了,加不了屏蔽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了,故障现象还是有,如果是空间耦合的问题,该怎么解,结构已经定死了,加不了屏蔽壳。 ...

有没有电源或者信号线使用线缆连接的?在线缆上结磁环试一试吧

网友C(2016-02-26):
最终问题解决了吗?方法是什么?学习下

网友D:
ESD,无非是想尽办法把静电释放出去,常见有TVS,电阻,电容。。。你可以试试,像你是空间放电的话我建议你将PCB板公共地加大,,电源部分增大电容(陶瓷),双面板的话,在不影响EMI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小环路过孔GND;或者贴屏蔽网/铜皮

网友E:
在电源进电口加保护器件

网友F(2016-03-28):
有整板的PCB截图吗?

网友G:
我觉得和电源设计没关系,你可以检测下电源的输出,看是否异常。应该还是你后面系统的问题,不要被骗了

楼主(2016-09-19):
引用 网友D:
ESD,无非是想尽办法把静电释放出去,常见有TVS,电阻,电容。。。你可以试试,像你是空间放电的话我建议你 ...

感谢你的建议,学习了

网友H:
端口做好隔离,必要的时候可以做两级防静电处理。

网友I(2016-10-22):
在电源接口后面,在电源线上绕个磁环试试

网友J:
电源端并联大电容,或者把两个电容串联之后并联在电源输入端,增大抗击能力。

网友K:
可能要看一下DC-DC的FB以及时钟是否受到干扰,比如在3.3vDC-DC的输出加大电容试试

网友L:
电源口远离塑料外壳,内部做好隔离,做好泄放通道

网友L:
考虑泄放通道,最短路径,

网友M:
PCB板布线问题,好好理顺每一根线,如果所有的线都很通顺,那么在输入口加1个TVS管包过,我设计的板子静放电都是把测试的仪器搞到最大(**中好像是16KV,扯出的电弧就跟家里煤气灶点火一样,只是没那么粗和亮而已)也没有出现死机,而且被测试的口上仅仅1个TVS管。对了,退藕电容非常重要。

网友N(2016-12-09):
加个保护IC

网友O(2017-03-08):
1 加了ESD管,位置放的是否合适,ESD接地是否良好?2 把相关电源接个线出来,用示波器打ESD时观察一下,是否有电源跌落。

网友P(2021-11-25):
完整地平面设计问题,不是ESD问题,塑料外壳本来就没有很好的泄放路径,如果出现地平面阻抗,就会引起地弹导致死机或复位,如果不想重新设计PCB,可以再PCB下方塞一张铝板,铝板与PCB的GND良好搭接,基本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