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中断

楼主(2016-01-14):
void RECEIVE_DATA(void) interrupt 4 using 3
{
        unsigned char temp = 0;
        ES=0;
        temp = SBUF;
        RI = 0;

        if(temp == '$')
        {
                RX_Count = 0;
                Flag_GPS_OK = 0;
        }

        RX_Buffer[RX_Count++] = temp;

        if(RX_Count >= 59)
        {
                RX_Count = 59;
                Flag_GPS_OK = 1;
        }

        ES=1;
}
哪位大神帮忙看下这段程序,接受GPS数据串口中断,有错误吗,为什么收不到

网友A:
错误很明显

你不判断RI ,你怎么知道有收到数据?

网友B:
     if(RX_Count >= 59)
        {
                RX_Count = 59;
                Flag_GPS_OK = 1;
        }
这里是不是应该     if(RX_Count >= 59)
        {
                RX_Count = 0;
                Flag_GPS_OK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