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LS53C,一款新型多核单片机

楼主(2016-01-14):
跟应广的硬多核不一样,LS53C的多核是软多核,它里面只有一个核。
它的多核特性是通过架构来实现的。

它可以同时并发执行三道主程序,而这种并发,并非是通过时分复用,频分复用这种“伪多核”的模式实现
三道主程序之间,均是以单片机的最高速率一起运行。

这种多核的优势在哪?
首先,程序的简化性,三道主程序的并发运行,互相之间的参数传递和调停都非常方便。
这就大大减少了中断的存在,调试时因为中断产生的BUG也大大地减少了。

编程的简单性。例如,我要做一款产品,要求,触控遥控器,控制LED花样
我可以一道主程序,负责触摸,不断运行,检测触摸信号
第二道主程序,负责2.4G模块的驱动
第三道主程序,负责LED花样,亮度,灰度

如果是一般的单片机,则需要,不断触摸检测,触摸信号出现,进入中断,驱动2.4G模块发送信号,然后还要把LED花样数据发送。过程不断调控,中断里还要嵌套,
由此可能产生的BUG,防不胜防

网友A:
LZ还是没讲出来具体的优势在哪里
上一些资料给大伙开开眼

网友B:
类似Intel的多线程处理器吧,一个CPU多个ALU和寄存器组?

网友C:
以前华心时代微的LS2051号称多核, C51编程的支持、编程器等问题,可能未抓住单片机用户的根本诉求吧。。。

(52)

网友D:
“华芯LS53C系列SOP20单片机:
20PIN,AD,FLASH8K,SRAM2K,价格小于1.6,可商量
在线实时DEBUG,部分管脚功能可置换,
三核引擎,代码硬件加密,待机功耗小于0.1uA,
集成无刷直流电机,调光LED驱动代码。”
http://www.scsemicon.com/
资料太少,
上面是百度搜这个型号找到的论坛里面的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