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实现第三方设置EEPROM?

楼主(2016-01-14):
    标题表达的可能不是很清楚,我在这里详细解释下。
    假设我目前做了一个包含温度传感器,发光二极管,PIC的8位单片机,开关,EEPROM以及插针接口的小板子,在EEPROM中储存了放光二极管的闪烁方式,感应温度值。
    小板子工作方式是:按下开关后检测当前温度,当达到感应温度后读取二极管闪烁方式然后无限闪烁下去。
    现在我想做一个类似于设置器的东西,在断电时候通过插针接口连到小板子,然后设置温度,不知道众位大神有神马好办法?

网友A:
把PIC串口引出,通过串口发送给单片机,然后写入E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PIC串口引出,通过串口发送给单片机,然后写入EE

这个是通用法子了,可是我现在想用的是PIC12F615,一共就8pin,不支持呀,mcu读写ee都是自己写的时序,我觉得要么第三方绕过mcu直接时序操作ee,要么就是mcu写好跟第三方的通讯,第三方控制mcu写入。
不知道有没有啥好的、稳妥的做法?

网友B:
可以模拟I2C协议发送给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模拟I2C协议发送给单片机

12f615本身不支持i2c,那我是不是还要在mcu里写接收程序和处理程序?

楼主:
哦,我之前想觉得这样太麻烦,假如说我直接给EE留出线,然后第三方mcu直接连接ee,同时给小板子上的mcu做点判断是否有第三方接入的程序可以吗?我就怕第三方mcu的输出会干扰小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