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板子绝缘性问题

楼主:
用的3027的芯片,很长一段时间后,灯不亮,分析原因是板子上的场效应的漏极与源极的绝缘性不够了,有十几K的阻值。想问一下,是因为电源炸造成的板子绝缘不好呢,还是绝缘不好造成的电源炸呢?哪位遇到过类似的状况啊?急需! 谢谢

楼主(2016-01-15):
都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基本是你设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是你设计的问题

能具体说说吗?我场效应的管脚间距是一定的,板子的距离肯定是按它画的!很长时间才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A:
上图 原理图 PCB

网友A:
还有  你怎么分析出来是绝缘不好导致?而不是其他?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  你怎么分析出来是绝缘不好导致?而不是其他?

正常板子两者之间无电阻值,不好的才有

楼主:
米有人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