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是变压器还是互感器,请教高手谢谢

楼主(2016-01-14):
图中是一个恒流源设计,最后的输出T1此处是变压器还是互感器,哪位高手能看出来,请帮忙分析下,谢谢。。。
恒流源是直流电路,我感觉是互感器。

网友A:
是互感器,输出线圈并联的电阻是把电流转换成电压量来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互感器,输出线圈并联的电阻是把电流转换成电压量来测量的

后面接的是人体皮肤,后面并的电阻是39K的,电流很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接的是人体皮肤,后面并的电阻是39K的,电流很小的

:o那我之前的分析就不对了,现在也没想明白

网友B(2016-02-19):
是个升压电路吧,那个电阻是假负载,防尖峰的。

网友C:
首先,楼主这个是什么设备上的图纸。要是用在医疗上的,应该是脉冲穴位治疗的,那么就是升压变压器了。输出脉冲强度是受前面压控的振荡电路决定的。

楼主(2016-03-23):
引用 网友C:
首先,楼主这个是什么设备上的图纸。要是用在医疗上的,应该是脉冲穴位治疗的,那么就是升压变压器了。输出 ...

你好,是脉冲穴位治疗,这个变压器是高频变压器还是低频变压器,知道吗?

网友D:
看脉冲频率频率超过音频以上(上学时好像记得老师这样说的),就要用高频变压器。如果在听觉范围之内,就用低频变压器,就是那种铁芯的。

网友E(2016-05-11):
高低频要看触发频率是多少,如果是1K,可以用我们常见的工频变压器做,如果10K以上就要高频来做

网友F:
一般来说,这个叫脉冲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