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分析电路,T1是变压器还是互感器

楼主(2016-01-14):
图中是一个恒流源设计,输出部分T1是变压器还是互感器,小弟看不出来,谢谢。

楼主:
后面接的是人体皮肤上

网友A:
纯粹把人体当负载,是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粹把人体当负载,是变压器。

但是变压器一般理解不是变交流电压的吗?图中的是恒流源设计,T1初级通的是直流电源,T1次级会有感应电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变压器一般理解不是变交流电压的吗?图中的是恒流源设计,T1初级通的是直流电源,T1次级会有感应电压 ...

输入信号呢?

应当是脉冲。

网友B:
应是变压器,作阻抗转换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呢?

应当是脉冲。

确实是的,输入信号是脉冲,1hz-100hz、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呢?

应当是脉冲。

这种变压器的初级 次级 有什么要求吗?参数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是变压器,作阻抗转换功能。

阻抗变换,这个电路中 初级跟次级是几比几的 能看出来吗?我手头有这个变压器,但是不知道他的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阻抗变换,这个电路中 初级跟次级是几比几的 能看出来吗?我手头有这个变压器,但是不知道他的参数。 ...

初次级的电压或电感知道了,也就是知道阻抗比了。

网友A:
这大概是30年前“针灸治疗仪”之类的产品。
必须是高频变压器,和开关电源里面的一样,因为要输出脉冲;变比参数、阻抗要求很宽。

把样品交给做开关电源变压器的人,他们比我们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大概是30年前“针灸治疗仪”之类的产品。
必须是高频变压器,和开关电源里面的一样,因为要输出脉冲;变 ...

好的,谢谢
这个电路是恒流源电路吗? 三极管下面的电阻是1ohm,运放输入如果2.5V,这样流过三极管的电流不是有2.5V/1ohm=2.5A了吗?  这个电路感觉不像恒流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大概是30年前“针灸治疗仪”之类的产品。
必须是高频变压器,和开关电源里面的一样,因为要输出脉冲;变 ...

请教下,运放和三极管组成的是恒流源电路吗?三极管下面的电阻为什么是1ohm呢?这个不明白,请指点

网友A:
如果去掉三极管基-射极之间的电阻,毫无疑问是恒流源;
有这个电阻,基本也是吧,不太确定。

这个电路实用应当不会达到安培级别,
具体恐怕要你自己解释了。

楼主:
实际应用只有最大50ma,请高手分析下,这个电路是否是恒流源电路,三极管下面的电阻为什么是1oh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