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三极管,管压降太大怎么办?负载电压不够

楼主:
三极管NPN 型 c2500
如图电路。  负载电压Vc    只有不到4.2v。   电源用的5v电源。
R1电阻。我自己算的结果是230欧左右。   然后分别用的1K电阻到 30欧电阻测试。  1k是三极管烫。 30欧时三极管也开始发热。
最合适的是100欧。 Vc 最大 4.18v   三极管不热。

是我的电路错误还是什么原因  怎么才4.18v  是三极管本身管压降太厉害么?
三极管参数如图  另外 这个Vces  和Vceo的区别? 一个导通时的击穿?一个开路的击穿?  不太明白。

网友A(2016-01-14):
负载RC的电压,你想要多小,就觉得不小
(或者更换成为MOS , 就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RC的电压,你想要多小,就觉得不小
(或者更换成为MOS , 就不小了)

mos管 贵啊。。。也就是我的这个电路 和 基极电阻没问题?  负载电压小是三极管本身的问题?

网友B:
楼主驱动的是纯阻性负载还是感性负载

网友C:
换SOT23的MOS管要比这个管子至少便宜一半以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mos管 贵啊。。。也就是我的这个电路 和 基极电阻没问题?  负载电压小是三极管本身的问题? ...

三极管有没问题直接把Ib,Ic,Vce测出来和规格书对比就可判断,不用问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SOT23的MOS管要比这个管子至少便宜一半以上。

求推荐。 我没找到合适的 mos管。。。电压10v 以上 电流2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有没问题直接把Ib,Ic,Vce测出来和规格书对比就可判断,不用问别人。 ...

我的 万用表的  保险丝烧了。。。MA级别的电流。。。。。

网友:
SI2301   SI2302  系列啊

网友A:
做这些MOS的,内部结构简单,国内的水平还是能够做好的
上海贝岭 , 江苏长电,都还可以,可以去这些企业的网站找找啊

例如SI2301   SI2302  系列啊

网友D:
控制电平有多高?
100欧,也不怕管子烧。。。。

100欧换成4.7K~10K电阻,现在器件和电路就够用,
负载电压提高到4.5v应当没问题。

网友E:
更换MOSFET,5V的多的很SIXXX,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电平有多高?
100欧,也不怕管子烧。。。。

我算的   结果是 这样的。100欧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换MOSFET,5V的多的很SIXXX,好多

谢谢 正合适。不过我找到原因了。 是我的电源问题, 空载时 电压是5V 一旦负载 实际是 4.3v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这些MOS的,内部结构简单,国内的水平还是能够做好的
上海贝岭 , 江苏长电,都还可以,可以去这些企业的 ...

谢谢 正合适。以及我找到原因了。 是我的电源问题, 空载时 电压是5V 一旦负载 实际是 4.3v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电平有多高?
100欧,也不怕管子烧。。。。

谢谢 不过我找到原因了。 是我的电源问题, 空载时 电压是5V 一旦负载 实际是 4.3v  谢谢~

网友F:
可以考虑低电压启动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