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一个PNP管搭的放大电路

楼主(2016-01-14):
需要放大的信号如图。就是想把3.3V放大到5V。着急用!

楼主:
信号都是在0V以上的

网友A:
放大还是电平转换,二者差别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还是电平转换,二者差别大了。

是放大啊 不是电平转换吧

网友B:
怎么不用光耦,还隔离

网友C:
给人第一感觉是要电平转换 0-3.3V转成0-5V方波

网友A:
用LM358同相放大电路,VCC10V,放大倍数1.5倍,就可以了。毕竟你的频率信号才5.99HZ。以上思路误解了LZ的意思,不过用共基电路可以做到。

楼主(2016-03-19):
不好意思 好久没来了 已经搞定了 用PNP管搭建

网友D:
矩形波用放大就不如用波形转换的输出波形好。

网友E:
似乎用NPN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似乎用NPN才方便。。。。

恩 是啊 就是当时手边没有NPN啊

网友F:
74hc1t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