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用手触摸非门芯片,电平翻转问题?

楼主(2016-01-14):
该电路是接收TTL电平 ,经过移位锁存器后,进入非门芯片,然后和电源信号相与逻辑,输出驱动发光二极管,但是用手触摸非门芯片,电平发生变化,跪求高手分析原因!多谢!

网友A:
无图 无真相
上图
另外  估计你该上拉的 下拉都没啦

网友B:
用过某些国产芯片以后,我再也不敢碰芯片了,只要一碰直接冒烟(就这芯片出货量还极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过某些国产芯片以后,我再也不敢碰芯片了,只要一碰直接冒烟(就这芯片出货量还极大) ...

手一碰就冒烟~:L:L:L

网友D:
那还是你电路设计的问题,没有做好相应的ESD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