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自学JAVA是的疑问

楼主(2016-01-14):
本人自学JAVA在编程的时候使用double的加法是出现类似
1.1+2.2=3.30000003的情况 然后加了个循环进去发现很多都是这种情况
希望高手解答解答是什么情况

楼主:
int_sum = add(1,2)3
int_sum = add(1,2,3)  6
0.0+1.0=1.0
0.0+1.1=1.1
0.0+1.2000000000000002=1.2000000000000002
0.0+1.3000000000000003=1.3000000000000003
0.0+1.4000000000000004=1.4000000000000004
0.0+1.5000000000000004=1.5000000000000004
0.0+1.6000000000000005=1.6000000000000005
0.0+1.7000000000000006=1.7000000000000006
0.0+1.8000000000000007=1.8000000000000007
0.0+1.9000000000000008=1.9000000000000008
0.0+2.000000000000001=2.000000000000001
0.0+2.100000000000001=2.100000000000001

网友A:
浮点数的表示方法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点数的表示方法决定的。

哦哦哦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B(2016-02-25):
浮点数有个小误差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浮点数有个小误差正常现象

哦哦哦 原来如此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