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片上AD采集

楼主(2016-01-14):
2812片上AD采集2.5V电压,刚上电时采到的为2.5V,仿真运行几分钟,采到的电压会不断下降,直到2.15V。用三用表测到的输入到芯片脚的电压是不变的。其它几路采到的其它伏值电压也会不同程度下降。是因为空脚没接地吗?

网友A:
肯定是需要和板子共地的

网友A:
这个原因不好说      个人觉得硬件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没用的空引脚一般都接地

网友C:
这个需要做下电压的电阻匹配的吧,采集的时候电压不稳就是这个问题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