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Mosfet驱动波形求助~~!!!!!

楼主(2016-01-14):
我用的是全桥逆变, 隔离变压器驱动mosfet,  mosfet型号是stw45nm50, 隔离变压器之前的驱动芯片是mc33152p,
驱动电阻在750欧时 ,得到如图一所示波形, 还看得过去的方波是在驱动电阻之前 和 地的 波形,即变压器输出波形; 驱动电阻之后 即Vgs的波形就是一个看不懂的波形了。。。  应该是电流太大了吧,为什么栅极电流会这么大呢?
图纸显示的驱动电阻是82欧, 但是用82欧时,不管变压器输出波形和Vgs都一样是一个山峰一样。 根本不是方波。
DS两端没接电压。。。因为我没有调压器。。也没有别的任何电源。好惨。。
求大哥们帮我分析分析,问题会在哪儿呢?
图二用的的2:1的变压器,图一是1:1的变压器

网友A:
上电路图

网友B:
RC充放电波形。。。。。电阻大了?

网友C(2016-04-14):
请问楼主,我现在也在做MOSFET的电路,能不能发电路图上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