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ADC

楼主(2016-01-14):
MCU用的是STM32F103ZET6,ADC的参考电压用的是3.3V,以前主要检测的是2V左右的电压,所以感觉还行,现在要求检测的电压范围变成了10mV到200mV,精确到10mV即可,因为以前没有用它检测mv电压,不知道可不可以满足要求,不知哪位前辈有过类似的经验可以指点下,谢谢。(PS:不修改参考电压的前提下)

网友A:
基本可以。
靠近0v误差会大点。

网友B:
放大15倍好了;

网友C:
降低参考电压行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低参考电压行不行呢?

降低单靠电压一是要改电路,二是根据datasheet参考电压即便降低也只能降低到最小2.4V,差别不是很大

楼主:
放大的话要改电路,比较麻烦,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可以。
靠近0v误差会大点。

理论上完全没有问题的,关键不知道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就是了,哎

网友D:
这个必须要放大把,看你的adc位数,理论上最小电平是  Vref/2(adc位数次方)

网友A:
精确到10mV,满量程3.3v,相当于8位多。
内部ADC是12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