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fgtools-Rel-1.6.2.042 烧录imx53 在win7下 不能识别USB

楼主(2016-01-14):
Mfgtools-Rel-1.6.2.042 烧录imx53 在win7下 不能识别USB  在XP环境下可以   这是为什么?:Q:Q

网友A:
驱动没有把,或者你装的驱动不适合win10

楼主:
这个烧写工具自带Drivers\iMX_BulkIO_Driver  不需要安装   可是就是不能识别  好多台WIN7电脑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没有把,或者你装的驱动不适合win10

这个烧写工具自带Drivers\iMX_BulkIO_Driver  不需要安装   可是就是不能识别  好多台WIN7电脑都不行

楼主:
请飞思卡尔FAE帮忙解答一下 这个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