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助~MLX90316 SPI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6-01-14):
MLX90316角位置传感器和单片机进行SPI通信,图中那个MOS管应该使用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A:
MOS管是芯片内部的,不用管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是芯片内部的,不用管他

那是不是将单片机的MISO和MOSI都接到芯片的MOSI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是芯片内部的,不用管他

那这个电路该怎么连接啊?芯片只有一只脚MOSI

网友A:
SPI通信都有主(Master)机端和从(Slave)机端,MOSI脚表示是主机端输出(Out),从机端输入(In)
所以你把MLX90316的MOSI脚连接到单片机SPI接口的输出脚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将单片机的MISO和MOSI都接到芯片的MOSI上?

MOSI接到单片机的MOSI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I接到单片机的MOSI

可是那个MLX90316的资料中说,主器件发送AAh以及九个字节的FFh。从器件将回应两个字节的FFh、4字节的数据和4字节的FFh。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是那个MLX90316的资料中说,主器件发送AAh以及九个字节的FFh。从器件将回应两个字节的FFh、4字节的数据 ...

还有,我收到的数据都是FFh

网友A:
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时钟和数据线,看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时钟和数据线,看是否正确

谢谢啦,我测测看看

楼主:
黄色为时钟,蓝色的为数据,看不明白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啦,我测测看看

测完了,看不明白啊~不知道哪出错了~

网友B(2016-11-28):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C(2018-04-12):
很多人问我 这个问题 ,我 一并说说,MOS目的是什么?答:由于输出输入线共用合并,那么316芯片会输出高低电平,假设单片机操作时序不对,单片机输出高电平,而316芯片输出为低电平,就会打架(短路),如果加有了 MOS,单片机在数据线上只能输出低和上拉2状态,因此,无论如何,316和单片机都 不会打架,这样就 安全了。

晓得这个道理后,就可以用100欧姆电阻限流即可,去掉MOS,并非一定要MOS

网友C:
本人对 MLX90316研究很多,任何相关问题,可以和我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