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压敏电阻10D271在交流230V电源会爆掉呢?

楼主(2016-01-14):
(无正文)

网友A:
10D271要是不爆掉你找厂家10倍索赔,卖给你次品了
10D331不会爆是刚开始,时间长了一样冒烟、着火
还是换471以上的吧

网友B:
这个要问自己呀,根号2呀。220V交流市电峰值有310V呀。230V交流还要高呀。

网友C:
还是用471吧楼主,多看看实例的线路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D:
国内用的话,建议621或更大,比这小的,起火的风险很大

网友E:
我原先一直用471,偶尔有爆掉的,后来换成561,就不会爆了

网友F:
峰值是有效值的根号2倍,这在高中数学中都学过的。另外,考虑电网电压的波动以及瞬态干扰,务必留取足够余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峰值是有效值的根号2倍,这在高中数学中都学过的。另外,考虑电网电压的波动以及瞬态干扰,务必留取足够余 ...

峰峰值才是两倍

少看了个根号

网友G:
有效值乘以根号2,电网的波动好像是±10%,

网友H:
换621或者681,我公司产品就是用这两款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原先一直用471,偶尔有爆掉的,后来换成561,就不会爆了

471都会爆?有加X电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I:
471都会爆?有加X电容吗?

没有,我是接在可控硅输出端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没有,我是接在可控硅输出端的

那有RC吸收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I:
那有RC吸收吗?

没有RC吸收,负载是LED灯,功率很小,加压敏电阻是为了防浪涌雷击。
加了RC,可控硅不导通时,LED灯就亮了:L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没有RC吸收,负载是LED灯,功率很小,加压敏电阻是为了防浪涌雷击。
加了RC,可控硅不导通时,LED灯就亮 ...

如果这样,压敏的工作电压其实就是电源电压,一般这种应用,同时都会有个x电容滤波,压敏的动作次数会少很多,压敏是有动作次数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