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讨论一下无线通信中的低功耗休眠策略

楼主(2016-01-14):
无线休眠是一门技术活,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任何设备在接收数据的时候,要打开接收电路,这里面主要是低噪放,很耗电。
休眠/接收的占空比,是一门技术活,如果打开接收电路的时候,没有数据,那么电能就白白消耗。如果有数据的时候没打开接收,那么就是丢包,传输失败。

楼主:
关于zigbee/IEEE802.15.4的低功耗策略。
IEEE802.15.4有几种低功耗模式,zigbee用到了其中一种。
这种方法需要把无线设备分成两类,一类不能休眠,另一类可以无止境的休眠(有争议,实际可以做到)。
不能休眠的叫FFD,能休眠的叫RFD。RFD需要一个FFD作为父节点,可以把RFD看做FFD上面一个附属设备。
RFD按周期唤醒,唤醒后,向FFD发送一个POLL指令,轮询FFD是否有消息发给自己。轮询只消耗2ms不到,包括发送POLL的CSMA等待,POLL的符号传输时间,等待POLL的ACK的时间。如果ACK中标记有数据,RFD才会继续接收,而且还会有一个超时时间,大约20ms。
在正常情况下,RFD每5秒钟发送一次Poll,休眠/接收占空比,2ms/5000ms = 1/2500。

PS:楼下各位给一下BLE4.0 ,6lowPAN,WIFI的低功耗策略。另外有数据表明,6lowPAN可以做到1/1000的占空比,是如果实现的?

网友A:
为了省电,R12采用一种叫power saving mode (PSM,省电模式)的方案。如果设备支持PSM,在附着或TAU(Tracking Area Update)过程中,PSM向网络申请一个激活定时器值。当设备从连接状态转移到空闲状态后,该定时器开始运行。当定时器终止,设备进入省电模式。当设备进入省电模式,设备不再接收寻呼消息,看起来设备和网络失联,但设备仍然注册在网络中。设备将一直保持这种省电模式,直到设备需要主动向网络发送信息(比如周期性TAU,发送上行数据等)。

据说,采用这种方案,两节5号电池可以用10年以上。

网友B:
使用低功率的前提是:需要传输数据量很小,比如几秒钟才发送一包数据。大多数的应用是一对多模式,即一台主机与多个从机进行通信,主机一般情况是不需要进行休眠的。从机分工作模式主要分为主动上传与被查询两种。在一个主机对应着二三十个从机,且从机几分钟才上报一次数据的情况下建议采用从主动上传的模式,因为主动上报数发生碰撞而丢包的概率较小,发送数据包前还可以先检测信号强度来进一步降低碰撞,如丢包了可随机延时一段时间后再重发直到成功为止,这种模式的好处时功率低,程序实现上容易,系统稳定性好。若需要从机实时(几秒)响应主机呼唤,则可采用从机在接收-休眠两种状态循环切换的方式(在CC1101上叫做WOR,在SI4432上叫LDC),如果每个接收-休眠周期中,接收时间超过发送两个数据包所需的时间,那么主机连续发送数据包,持续时长略超过一个周期可将从机可靠唤醒,随后可根据约定好的协议传输数据;当然为了降低功耗,需要减小每个周期中处在接收状态的时间,此时可以利用引导码中断或者是同步码中断来实现。这种模式不足之处在于容易将大部分从机都唤醒,功耗相对高,实际产品上调试较麻烦。在以上两种模式的应用实例中,单模块部分的平均电流一般设计在几十uA,整机平均电流不超过100uA,当以平均电流为100uA,用1000mAh的电池供电时来计算,可以工作1000mAh /100uA =10000小时,约一年半。降低接收状态在每个周期的比例,或者用接收电流小的芯片(如SX1212)可显著提高电池使用寿命。另外,如果用普通电池供电,而理论上计算得到供电时间很长(如超过5年)是不怎么靠谱的,因为很多电池就算不使用自放电到都**不了5年。理论上计算出来的时间总是会比实际使用的时间要短,因为有一些额外的耗电往往被忽略了,例电板在生产时清洗不干净造成漏电,使用在回南天或者是潮湿的环境(沿海地区较常见),都可能会造成uA级的电流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低功率的前提是:需要传输数据量很小,比如几秒钟才发送一包数据。大多数的应用是一对多模式,即一台主 ...

WOR需要主机连续发射,在ETC,抄表这样的应用中,只有高速公路,电力公司这样的单位才能用,否则无线电管理委员会要找麻烦。还记得深圳地铁的2.4G事件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低功率的前提是:需要传输数据量很小,比如几秒钟才发送一包数据。大多数的应用是一对多模式,即一台主 ...

另外,zigbee有效避免不该唤醒的设备唤醒了的缺点。

网友C(2017-02-09):
如果按照1/2500的休眠/接收占空比,一节南孚电池大概可以支撑多久?1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按照1/2500的休眠/接收占空比,一节南孚电池大概可以支撑多久?1年?

自己计算

网友C:
实际测试过吗?不知道能节省多少能耗开销,不过思路很好,我按照这个思路验证一下,看看能节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测试过吗?不知道能节省多少能耗开销,不过思路很好,我按照这个思路验证一下,看看能节省多少 ...

以ZigBee为例,使用CC2530平台,休眠节点1秒轮询一次,等效电流100uA(空轮询,没有实际数据通讯,可以看作待机),轮询时间延长到5秒,等效电流20uA。

网友D(2017-03-26):
如果此时节点掉网,进入Orphan状态,还能马上进入休眠吗?
掉网扫描的电流至少20mA吧?

网友D:
进入PM2的睡眠状态,到底能实现多少电流?200uA~300u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入PM2的睡眠状态,到底能实现多少电流?200uA~300uA吗?

1u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此时节点掉网,进入Orphan状态,还能马上进入休眠吗?
掉网扫描的电流至少20mA吧? ...

27mA*0.06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