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我的只能用C呀,汇编在哪里呀?

楼主(2016-01-14):
我听说psoc designer既可以用汇编又可以用C,怎么我的只能用C呀,汇编在哪里呀?

网友A:
create a project 的时候有个选项,可以选用汇编语言,可以选用c 语言

网友B:
是呀,楼主估计在创建工程的时候选的是C语言,所以就没有找到汇编

网友C:
对,像2楼说得那样,要是想要用汇编最开始选一下就好了

网友D:
即使你一开始选的是 C 的话,后面再添加一个文件,添加 .asm 就行了。而且 PSoC支持 汇编 C 互相调用!!

网友E:
PSOC支持C内嵌汇编的…………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