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仿真的时候出现这个

楼主(2016-01-14):
仿真的 时候 出现verify error

网友A:
什么仿真啊

楼主:
RICE66仿真器啊

网友B:
不连 EVB 板 呢

楼主:
没有连接 EVB 板 也是 这样 情况

网友C(2024-03-20):
检查错误消息

网友D:
根据错误消息中提供的信息,检查相关的模型或代码。

网友E:
检查仿真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F:
验证你的模型或代码中使用的所有参数和约束是否正确。

网友G:
如果可能的话,尝试简化你的模型或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