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ug在中点击Run的时候,下面会出现Error

楼主(2016-01-14):
在Debug在中点击Run的时候,下面会出现Error:   Memory Map Error: READ access by CPU to address 0x1b7c100, which is RESERVED in Hardware. 一个错误

网友A:
CMD文件中的.bss的映射改到SDRAM中

楼主:
我尝试了下。可是还是有这个错误啊

网友A:
首先,查查是不是gel中memory map出现问题,其次可能程序跑飞了吧,跑到错误的地址处。

网友B:
先跑跑例程就知道是不是软件的问题了

网友C:
你好,用的哪款芯片呢?

软仿真吗?单步一下,看看是到一步骤出的问题。

网友D:
看一下你程序的.map文件,在CMD文件中把落入这一段的程序段,指定的别的空间就可以了。

楼主:
哦,理解了,多谢

网友E:
那就是访问地址错误的。

网友F:
地址错误的,检查下的

网友:
查看一下你程序的.map文件

网友G:
复位管脚的电平状态错误的。。

网友H:
Memory Map Error,存储器映射错误

网友I:
检查一下是不是供电正常。

网友I:
仿真器的 驱动是不是安装好了?

楼主(2018-10-20):
采样时间是需要从D/S当中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