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设置错了?

楼主(2016-01-14):
按钮一直是灰的

楼主:
按f9也没用

网友A:
有个图示吗?

网友B:
之前编译过的文件,一定要编译一下,才能添加中断标记

网友C:
不是中断标志吧。。。

网友D:
嗯,那是断点,不是中断标志

楼主:
哦,I have a big mistake

网友E:
也不截个图看看。。。。

网友F:
具体什么情况呢,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