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下面这个函数什么理解?

楼主(2016-01-14):
#define LongToBin(n) \
(                    \
((n >> 21) & 0x80) | \
((n >> 18) & 0x40) | \
((n >> 15) & 0x20) | \
((n >> 12) & 0x10) | \
((n >>  9) & 0x08) | \
((n >>  6) & 0x04) | \
((n >>  3) & 0x02) | \
((n      ) & 0x01)   \
)
#define Bin(n) LongToBin(0x##n##l) //write binary charactor set,exsample : Bin(11111111) = 0xff
#endif

P1M0 = Bin(00000000);
P1M1 = Bin(00000000);
P3M0 = Bin(00000000);
P3M1 = Bin(10100000);

网友A:
中颖单片机C语言头文件?

楼主:
嗯,这几个赋了什么值??

网友B:
把二进制数转换成十六进制;
P1M0 = Bin(00000000);// P1M0 = 0x00;
P1M1 = Bin(00000000);// P1M1 = 0x00;
P3M0 = Bin(00000000);// P3M0 = 0x00;
P3M1 = Bin(10100000);// P3M1 = 0xa0;

楼主:
嗯,我算下哈,多谢

网友C:
头文件定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