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出UMCTLx

楼主(2016-01-14):
N=选择的时钟频率/波特率=UBR1x(整数部分的高位)+UBR0x(整数部分的低位)+小数部分(小数部分=调整因子个数/8)
例如:串口配置选用时钟为32768KHz,波特率为9600,则N=32768/9600=3.41。所以,UBR1x=0,UBR0x=3,调整因子个数/8=0.41 =>调整因子个数=3 =>UMCTLx=01010010(原则是调整因子"1"分布要均匀)。

网友A:
就这样计算。

网友B:
小数部分0.41乘以8,取整,得到3,也就是UMCTLx的值

网友C:
对,这说明需要有三个bit的宽度需要加一个BRCLK。

网友D:
这三个bit可以任选,你所列的是一种,还可以选00000111,11100000...都行。

楼主:
嗯,知道啦

网友E:
网上有专门的波特率计算器啊

网友:
N=选择的时钟频率/波特率=UBR1x(整数部分的高位)+UBR0x(整数部分的低位)+小数部分(小数部分=调整因子个数/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