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等待语句

楼主(2016-01-14):
单片机在发送数据时
SBUF=a;
while(!TI);
TI=0;
加了等待语句
单片机在接收数据时不需要加等待语句while(!RI);

网友A:
需要等待,TI由硬件置1

楼主:
RI也是由硬件置1产生中断的,但为什么不需要等待而直接RI=0呢?

网友B:
发送时,加等待,是防止前面一帧没发完,后面又发,这样容易丢前面的帧。因为发送是需要时间的。

网友C:
接收时,不用等到。

网友D:
因为中断置位RI,说明缓冲接收到一个完整字节。可以读了。

楼主:
嗯,我明白了

网友E:
明白就结贴啊,一大推已解决的帖子就是不结贴

网友F:
接收时,不用等到。额(⊙o⊙)…,,不是很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网友G:
while(!TI);这条语句是关键。。。

网友H:
单片机在接收数据时不需要加等待语句while(!RI)!!!!

网友I:
看不懂楼主说的什么?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