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测试电流请教

楼主(2016-01-14):
有个产品有直流电机工作,想用单片机AD直接检测堵转电流,(单片机现在有一个AD端口是测试电池电压的,所以再用另一AD端口测试电流)。
    直流电机正常工作电流300mA左右,
                  堵转电流大于600mA.

              我想直接在电机负极端串联一个0.9O的电阻,这样如果是0.3A电流的话,,电阻两端的电压降是不是有U=ir=0.3*0.9=0.27v,这个电压用单片机本身的AD口读出来。。
                                                                                     当电流大于0.6A就是大于0.54V时就算是堵转。

               这样的方法可行吗????这个电压信号给单片机之前串一个电阻1K,可以吗?还是需要加什么保护措施呢?  麻烦路过的大侠帮忙看看。。谢谢指点!!

网友A:
1K不用串的,用万用表量这个电压时你串1K电阻吗?哈哈,你把A/D当成万用表电压档即可.

网友B(点评):
这个电阻是必须串的!正因为ADC输入可以当成万用表电压档,所以可以串这个电阻。这是保护MCU用的,想想电动机属外露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K不用串的,用万用表量这个电压时你串1K电阻吗?哈哈,你把A/D当成万用表电压档即可. ...

OK...谢谢T叔回复 。。。
还需要其他的保护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OK...谢谢T叔回复 。。。
还需要其他的保护吗?

注意阻抗匹配就好

网友D:
最好还是串大电阻保护,要不然采样电阻开路MCU就要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OK...谢谢T叔回复 。。。
还需要其他的保护吗?

万用表阻抗10M,耐压可到1000V,AD可以吗?

网友E:
建议加一级跟随,跟随前端做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阻抗匹配就好

就是要进单片机AD之前要串个电阻比较保险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还是串大电阻保护,要不然采样电阻开路MCU就要挂了

电阻多大为好?
10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加一级跟随,跟随前端做保护

电路板已经做好了..没办法加太多零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最好还是串大电阻保护,要不然采样电阻开路MCU就要挂了

一般A/D输入阻抗还是较大的,十几K~几十K,所以即使采样电阻开路,也不会有大电流,MCU挂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阻抗10M,耐压可到1000V,AD可以吗?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A/D输入阻抗还是较大的,十几K~几十K,所以即使采样电阻开路,也不会有大电流,MCU挂不了. ...

T叔,这个阻抗是怎么知道的?我常常看到这个词..却不是很明白..不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这个阻抗是怎么知道的?我常常看到这个词..却不是很明白..不理解

这是MCU内电路结构所决定的,一般数据手册都有说明,I/O口输入阻抗通常为10K~50K,阻抗大,说明对信号源的摄取电流小,亦即对信号源影响小.相应精度也高些.说白了,内部已串了一只大电阻了,而且分压误差也内部扣除匹配好了.
你外部串的东东,引入误差,虽然不大,但是个变数,得自个处理.哈哈,自找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一般A/D输入阻抗还是较大的,十几K~几十K,所以即使采样电阻开路,也不会有大电流,MCU挂不了. ...

LZ没有提供电源电压,常用的电机电压1.5V,3V,5V,6V,12V,24V....,你确认以上电压在外部电机短路或电流采样电阻开路时这个电压加到MCU的AD引脚上,300-600mA以上电流不会对MCU的IO有致命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F:
LZ没有提供电源电压,常用的电机电压1.5V,3V,5V,6V,12V,24V....,你确认以上电压在外部电机短路或电流采样 ...

不能确认,少累哈.对于高压设备应当小心从事,另当别论.哈哈

网友G:
这方法没有问题,基本上也不需要串电阻。单片机烧不烧也不是仅仅这个电阻决定,如果考虑保护单片机,倒是可以试试加个瞬态抑制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没有提供电源电压,常用的电机电压1.5V,3V,5V,6V,12V,24V....,你确认以上电压在外部电机短路或电流采样 ...

单片机工作电压是 3.3V
电机工作电压6-8V,电流最大800mA,,600mA 以上就是堵转了

网友H:
为了避免影响负载,电流采样电阻不能取的过高,那么采样电压就会比较小,所以通常的办法是用小阻抗的采样电阻然后加运放放大的办法来应对。

网友I:
关键是你的电机的工作电压是多少,小于MCU的工作电压,MCU一般不回挂掉。
先不从是否挂掉考虑,电机的电流是波动很大的,有些电流还是有跳变的,电压有尖峰,建议还是串联RC低通网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A/D输入阻抗还是较大的,十几K~几十K,所以即使采样电阻开路,也不会有大电流,MCU挂不了. ...

但耐压不行
输入电压如果高于VDD+0.6V的话,MCU会挂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阻多大为好?
10K吗?

电阻大小>电机电压/IO ESD允许最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键是你的电机的工作电压是多少,小于MCU的工作电压,MCU一般不回挂掉。
先不从是否挂掉考虑,电机的电流 ...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但耐压不行
输入电压如果高于VDD+0.6V的话,MCU会挂掉

言之有理,应该加适当保护.

网友D:
直接比较器更简单

网友J: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工作电压是 3.3V
电机工作电压6-8V,电流最大800mA,,600mA 以上就是堵转了 ...

3.3V/0.9R=3.7A,
高压/低压电源时建议加上电阻做保护,一般AD输入都是加上好些,

网友K:
加个RC滤波倒是真的

网友L:
最简单的办法,电阻取样,比较器后启动中断。另就是电阻取样,进过放大器隔离后输入单片机AD转换口,可以了。

网友A:
其实确保采样电阻可靠连接,功率足够大,不会烧断开路,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任何器件发生故障,总会损坏一些东西.直接mcu,坏mcu,间接弄个运放什么的,就不坏了吗?不要想太复杂了.
采样电阻功率足够大,保证最差条件下不坏.这是正道,首先要考虑的.离开这个前提,假设这个,假设那个,再弄一堆保护,老板知道会跳楼的.哈哈

网友M:
电机在运动过程中的电流并不是平滑的,特别是启动的时候,建议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先进行滤波后再送往AD。另采样电阻的阻值应保证足够小,以确保不会过于影响电机运动性能。一般电机的电流检测电路都会用运放和RC网络构成一个有源滤波和放大电路。

网友N:
个人觉得:前级接一个TVS管,接一阶低通滤波、运放放大电路,接限幅二极管到AD安全些

网友O:
楼上说的很正确,一般采样电阻取50豪欧,对电路影响小,然后利用放大器放大合适倍数输入单片机。输入单片机串联一个1k电阻影响到不是很大。

网友P:
引用 网友A:
言之有理,应该加适当保护.

现在单片机一般会有内部钳制保护的

网友Q(2017-10-12):
引用 网友N:
个人觉得:前级接一个TVS管,接一阶低通滤波、运放放大电路,接限幅二极管到AD安全些 ...

我现在用AD引脚,加了个10K电阻-104电容低通,0.3V的输入电压,到引脚基本没有了。。。压价这么大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A:
其实确保采样电阻可靠连接,功率足够大,不会烧断开路,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任何器件发生故障,总会损坏一些东 ...

老T叔,帮忙分析下,我现在用AD引脚,加了个10K电阻-104电容RC低通,0.3V的输入电压时,到引脚基本没有了。。。压价这么大吗??(难道是芯片内部ad输入阻抗很小??不至于吧),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网友Q:
老T叔,帮忙分析下,我现在用AD引脚,加了个10K电阻-104电容RC低通,0.3V的输入电压时,到引脚基本没有了 ...

不串看有没有

网友R:
引用 网友N:
个人觉得:前级接一个TVS管,接一阶低通滤波、运放放大电路,接限幅二极管到AD安全些 ...

这个才是正解。
限幅二极管必须加的。因为电机在转动和停转的瞬间,会产生高的反向电动势。
万一电压串到MCU就挂了。

网友R:
串这么大的电阻是有问题的,国内或台系很多MCU的AD没有前级缓冲Buf。串的电阻过大,会导致ADC采样时间过大。从而导致采样不准。

网友S(2017-12-28):
引用 网友D:
最好还是串大电阻保护,要不然采样电阻开路MCU就要挂了

你好,串个大电阻,电流不是变得很小了吗?会影响电机的运行呀?请指导,谢谢!

网友T:
最重要的一点,电源要注意隔离

网友:
stm可以串50k电阻,一般

网友D:
引用 网友S:
你好,串个大电阻,电流不是变得很小了吗?会影响电机的运行呀?请指导,谢谢! ...

看清楚串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