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AD参考电压问题

楼主(2016-01-14):
RT,1,28335的AD内部默认参考电压是多少?2,如果我选用外部2.048V的参考电压,是不是以为着我最大要采集的输入电压不能超过2.048V?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手册上标称的输入0~3V有什么用呢?

网友A:
标称输入0~3V可能对应参考电压3.3V吧

网友B:
标准参考电压是3.3V,你可以调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没有把问题回答全啊

网友C:
还是0-3V

网友(2016-03-22):
那ADCREFP和ADCREFM的作用是什么?还有配置为内部参考电压时,参考值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