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50正常输出高电平,低压时输出低电平

楼主(2016-01-14):
;-------------------------;1602初始化
MOV P0,#01H;00000001B,清屏 ;
LCALL ENABLE
MOV P0,#38H;00111000B ;8位数据传送,2行数据显示
LCALL ENABLE
MOV P0,#0CH;00001100B ;显示屏开,不显示光标,光标不闪烁
LCALL ENABLE
MOV P0,#06H;00000110B ;字符不动,光标右移
LCALL ENABLE
MOV P0,#80H
LCALL ENABLE
MOV P0,#01H;00000001B ;清屏
LCALL ENABLE
MOV DPTR,#TABLE1
LCALL WRITE1 ;
;-----------------------------
SETB EX0 ;外部中断0,申请中断
SETB EA ;开放总中断
SETB IT0 ;外部中断0下降沿中断。7050正常输出高电平,低压时输出低电平

网友A:
中断程序里有没有用到psw acc B dptr r0-r7这类寄存器,如有用到,是否在执行中断程序之前将他们放入堆栈保护呢,特别是如中断里用到r0-r7这几个寄存器,主程序里如也用到,一定要使用using 1再分配一个8个字节的空间给中断用,然后再中断程序里设置rs0 rs1这两位为r0-r7指向正确地址空间

网友B:
不打开中断就显示正常吗?如果是的话问题就出现在中断处理程序部分,不然的话可能是1602数据线接触不好造成的。

网友C:
你输入的口并没有打开上拉电阻

网友D:
很可能是1602刷屏到一半的时候,中断处理程序把1602用住的资源(数据线、控制线、寄存器)给抢去干别的活,1602不知道,还傻傻的收数据。。。

网友D:
可以想象会收到些什么。

网友E:
台湾笙泉单片机总代理,杜先生,电话:15295658706   QQ:3166720948
有什么需要可以联系我,期待与您的合作

网友F:
这么多寄存器可以使用。。。。

网友G:
进来看看啦,对汇编语言不是很懂额(⊙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