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用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

楼主(2016-01-14):
(无正文)

楼主:
我原来驱动LED发光管的电路是这样的,我想去掉那两个三极管,用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哦,应该把IO口配置成准双向的还是推挽模式?

网友A:
用推挽模式

网友B:
没有问题

网友C:
看你用什么单片机,一般都是没啥问题,只不过看电流多大,亮度多大罢了

楼主:
哦。。好的。。这样就省了挺多空间。。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