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出现错误

楼主(2016-01-14):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F28027SCI.out" not built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unresolved symbol _AdcRegs, first referenced in ./source/F2802x_Adc.obj
unresolved symbol _AdcResult, first referenced in ./source/F2802x_Adc.obj
unresolved symbol _CpuTimer0Regs, first referenced in ./source/F2802x_CpuTimers.obj

网友A:
有重复的引用,如果你确定没有这个问题的话,你先clean,然后在build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少两个文件。把adc.c(h)文件、timer.c(h)加进去

网友C:
unresolved symbol _AdcRegs
说明 _AdcRegs没有定义,看看CMD文件中有没有这个关键词,再看看头件包含了没有

网友A:
带的例程吗?

网友D:
就是你用到了一些函数,在连接时找不到,CCS需要你在工程里指定库在哪里。

楼主:
嗯,我检查下哈

网友E:
这个问题的不好处理的。

网友F:
那就在程序当中检查下symbol _AdcResult这个变量的。

网友G:
变量没有定义

网友H:
应该是缺少文件或缺少include

网友I:
是不是_AdcRegs没有定义啊,查看一下头文件

网友J:
adc处理的结果的一个先关掉寄存器的有问题的

网友K: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得工程重建一下

网友L:
提示说 _AdcRegs没有定义啊

网友M:
没遇到过的错误

网友N:
是不是缺少adc.h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