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TRK-KEA128]LIN通讯实验

楼主(2016-01-14):
<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void LIN_Init(uint32_t bau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x = PTB;     //PORT端口选择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选择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 //PTC 0~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InitState = Bit_SET;       //低电平
        GPIO_Init(&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UART
        UART_InitTypeDef UART_InitStruct;
        UART_InitStruct.UART_BaudRate = baud; //波特率
        UART_InitStruct.UART_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  //数据长度
        UART_InitStruct.UART_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停止位
        UART_InitStruct.UART_Parity = UART_Parity_No;          //奇偶校验
        UART_InitStruct.UART_Mode = UART_Mode_Rx|UART_Mode_Tx; //RX TX使能
        UART_InitStruct.UART_PIN = RX_PB0_TX_PB1 ;             //RX_PD6_TX_PD7
        UART_Init(UART0,&UART_InitStruct);                     //初始化UART

        UART0->S2 |= UART_S2_BRK13_MASK ;
                //UART_ITConfig(UART2,UART_IT_RXNE, ENABLE);             //中断使能
        //NVIC_Init(UART2_IRQn,2);                              //中断使能 分组2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发送同步间隔段
  * @param
  * @retval
  */
void LIN_SendBreak(UART_Type* UARTx)
{
  while(!(UARTx->S1 & UART_S1_TDRE_MASK));  //等待发送数据寄存器(缓冲器)为空
  UARTx->C2 |= UART_C2_SBK_MASK  ;           //队列待发送的中止字符
  UARTx->C2 &= ~UART_C2_SBK_MASK;           //返回正常发送操作
}

/**
  * @brief LIN奇偶校验计算
  * @param
  * @retval
  */
uint8_t LIN_CalcParity(uint8_t id)
{
  uint8_t parity, p0,p1;
  parity=id;
  p0=(BIT(parity,0)^BIT(parity,1)^BIT(parity,2)^BIT(parity,4))<<6;     //偶校验位
  p1=(!(BIT(parity,1)^BIT(parity,3)^BIT(parity,4)^BIT(parity,5)))<<7;  //奇校验位
  parity|=(p0|p1);
  return parity;
}

  /**
   * @brief LIN校验和计算
   * @param
   * @retval
   */
uint8_t LIN_Checksum(uint8_t id,uint8_t *data,uint8_t length)
{
   uint8_t i;
   uint32_t check_sum = 0;
   if(id != 0x3c && id != 0x7d)  //使用增强型校验
   {
          check_sum  = id ;
   }
   else //使用标准校验
   {
          check_sum = 0 ;
   }
   for (i = 0; i < length; i++)
         {
           check_sum += *(data++);

           if (check_sum > 0xFF)          //进位
           {
                 check_sum -= 0xFF;
           }
         }
         return (~check_sum);  //取反
}

  /**
   * @brief LIN发送函数
   * @param
   * @retval
   */
uint8_t LIN_Send_Msg(UART_Type* UARTx,LIN_Msg *SendMsg)
{
   uint8_t pid ,i ,check_sum;
   if(SendMsg->ID == 0xff||SendMsg->ID == 0x00)
   return (FALSE);
   //发送间隔同步段
   LIN_SendBreak(UARTx);

   //发送同步场
   UART_SendData(UARTx,0x55);

   //计算PID
   pid = LIN_CalcParity(SendMsg->ID);
   //发送PID
    UART_SendData(UARTx,pid);

   //发送数据场
   for(i=0; i <SendMsg->length ; i++)
        {
          // 发送数据场
           UART_SendData(UARTx,SendMsg->Data[i]);

        }
        //计算校验和
   check_sum = LIN_Checksum(pid,SendMsg->Data,SendMsg->length);
    UART_SendData(UARTx,check_sum);

         return(TRUE);
}

网友A:
怎么不写个文字说明啊,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A:
LIN (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是一种低成本的串行通讯网络,用于实现汽车中的分布式电子系统控制。LIN的目标是为现有汽车网络(例如CAN总线)提供辅助功能。因此,LIN总线是一种辅助的总线网络。在不需要CAN总线的带宽和多功能的场合,比如智能传感器和制动装置之间的通讯,使用LIN总线可大大节省成本。
LIN技术规范中,除定义了基本协议和物理层外,还定义了开发工具和应用软件接口。LIN通讯是基于SCI(UART)数据格式,采用单主控制器/多从设备的模式,仅使用一根12V信号总线,和一个无固定时间基准的节点同步时钟线。
这种低成本的串行通讯模式和相应的开发环境已经由LIN协会制定成标准。LIN的标准化将为汽车制造商以及供应商在研发、应用、操作系统降低成本。

网友B:
一根12V信号总线,和一个无固定时间基准的节点同步时钟线。

楼主(2016-02-14):
有没有介绍lin的资料呢?对这个不懂,头回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