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串口输出只有00

楼主(2016-01-14):
SH79F6488 串口输出只有00

楼主:
unsigned char Delay,flag=0,a,i;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I GET"        ;

void SYSInitial(void);
void EUARTInit(void);          //串口通信

void main(void)
{

  SYSInitial();

  EUARTInit();
  EA = 1;                 //总中断
  ES=1;         //串口中断

ADCDS=0X00;                //P2.0G输出高
P2CR=0XFF;
P2=0XFF;

//SBUF=0X11;
  while(1)
{
          RI=0;
        a=SBUF;
        flag=1;
        if(flag==1)
  {
    ES=0;
   P2=0XFF;
    for(i=0;i<6;i++)
    {
//  SBUF=table[i];
          SBUF=0x47;
   while(!TI);
      TI=0;
    }
                P2=0X00;
     SBUF=a;
     while(!TI);
     TI=0;
     ES=1;
     flag=0;
     }

         }

  }

void SYSInitial(void)           //系统时钟位12M
{
CLKCON=0x00;
Delay=0xff;
while(--Delay);
  _nop_( ) ;

}

void EUARTInit(void)
{
   REN=1;        //允许串口接收

  SM0_FE=0;                 //选择方式1
  SM1_RXOV=1;         //选择方式1
  SM2_TXCOL=0;

  SBRTH=0X7f;          //波特率高位寄存器         9600
  SBRTL=0Xb2;          //波特率低位寄存器

  SFINE=0x02;           //微调波特率
  SBRTH|=0X80;          //开启波特率

}

void uart()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函数
{
        RI=0;
        a=SBUF;
        flag=1;

}

网友A:
时钟配置错误

网友B:
嗯,应切换到12MHz的档位

楼主:
哈,还真是,多谢哈

网友C:
看看,好像问题解决了。。。

网友C:
是信号发送不成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