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时间比较慢

楼主(2016-01-14):
我用的DSp芯片是F28335,现在外部程序在芯片内部的flash里运行,我发现运行时间比较慢

网友A:
把flash里的关于fft的程序部分搬移到raml0中运行

网友B:
用memcopy这个函数来进行

楼主:
还能怎么搞?

网友C:
用boot.asm来实现

网友D:
你可以设置加密还是不加密

网友E: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达到目的吗

网友F:
需要配合使用吧

网友A:
你怎么知道程序在flash内部运行的?

网友G:
嗯,如何做到的?

网友H:
不知道你们在说啥

网友I:
尽量调用系统函数,把核心部分放到cache里运行。

网友J:
28系列的CPU上面,FLASH速度还是比较慢的。
需要将程序搬到RAM里运行。

网友K:
参考SPRU095吧。

网友L:
是啊,有关讲解F28335的资料太少了,每次都费很大的事才能找得到。

楼主:
嗯,知道了 ,晚安哈

网友M:
运行比较慢的,就多优化程序的

网友N:
在Flash中必然会慢,搬到内部RAM中运行吧

网友O:
这个时间  肯定是有差距了

网友O:
所以代码搬移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