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24123系列有加密功能吗?

楼主(2016-01-14):
cy8c24123系列有加密功能吗?

网友A:
至少先看上一、二篇原厂的介绍资料再问吧。

另外,稍微想一想也应该知道。

网友B:
现在的片子有不能加密的吗?

网友C:
差不多的应该都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D:
你可以设置加密还是不加密

网友B:
加密肯定是可以得!
具体可以参考 Designer-->Help-->Documentation-->Designer Specific Documents-->IDE User Guide.pdf-->9. Flash Protection 这一章节,讲的很详细。

网友E:
先结贴了

网友F:
楼上正解

楼主:
好吧,今天到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