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真均方根值RMS的概念

楼主(2016-01-14):
最近想用RMS芯片对交流波形进行取电压测量,但一直不明白RMS到底是个什么概念,那个能形象解释下它的概念与用处咧…………。

网友A:
交流电有效值懂了就好办,
正弦波计算有个根2<折算>系数。
〈非〉正弦呢,根2不能用了,引入“方均长根”计算值。

在测量中,简单的是利用“根2”来折算的。
而精确的,就要尽量严格按定义,就要动〈真〉格的,即方均根或均方根(前面不用加"直")。

这就叫做【真有效值】
(可以去高数看功率的积分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有效值懂了就好办,
正弦波计算有个根2系数。
〈非〉正弦呢,根2不能用了,引入“方均长根”计算值。 ...

均方根的话, 做完均就行了. 方均根跟经济危机ZF请两帮工人, 一帮白天负责修路, 一帮负责晚上扒路一样

网友A:
“经济危机ZF请两帮工人”
原理不错,实际有这样Zf,有请一人建一人拆的例证吗

网友B:
好像听maychang说的还是谁说的(很多年了记不太清楚), 据说大萧条时美国政府干过白天挖坑晚上埋坑的事, 给工人发救济工人没面子吧, 不如发工资, 而且还需要采购铁, 手推车, 于是铁锹厂和手推车厂有了订单, 钢铁厂和木材厂也有了订单, 矿山也有了订单, 于是就业回升, GDP也有了.

我说过。美国大萧条时有过这样的事。不过不是修路,是一伙工人挖沟,挖好后再让另一伙工人填沟。

网友B:
ZF高明吧, 左手发出去的工资, 右手又通过产业链上的税收回来了, 工人有了钱就有面包吃, 面包的生产及销售过程都会产生税. ZF一两拨千斤

增加的税收抵不上发出去的工资,这样就会产生财政赤字。政府要发行国债才能够弥补赤字。

网友C:
采样加计算是真,峰峰检测是假

网友D:
简谐稳态是一般稳态的特例,自然不能用特例推出一般。

此外,若负载非纯阻,则那个“RMS”一般而言也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听maychang说的还是谁说的(很多年了记不太清楚), 据说大萧条时美国政府干过白天挖坑晚上埋坑的事, 给工 ...

60年代,就听说美国“把生产出来的牛奶倒进河里,也不给穷人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0年代,就听说美国“把生产出来的牛奶倒进河里,也不给穷人吃”。

倒奶也是大萧条时期的事, 不过我估计你的意思是想说, 美国60年代初饿死了3000W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60年代,就听说美国“把生产出来的牛奶倒进河里,也不给穷人吃”。

倒牛奶的事情,是真实的。
不过不是政府倒,也不是资本家倒,是奶农协会要求其会员倒掉一部分已生产出来的牛奶,以便维持牛奶价格。澳大利亚甚至有各牧场把整群的羊埋掉的事情。
类似的事情在第三世界也有。前两年巴西咖啡丰收,巴西的咖啡生产协会就要求会员焚烧一部分咖啡,以维持咖啡价格。石油输出国组织要求各成员国减产以维持石油价格,是一个道理。

网友B:
去年(2015年) , 因新西兰牛奶产量大增, 进口奶源比国产奶源便宜30%, 中国大陆不也倒过不少牛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倒牛奶的事情,是真实的。
不过不是政府倒,也不是资本家倒,是奶农协会要求其会员倒掉一部分已生产出来 ...

市场“公理”:

https://bbs.21ic.com/icview-1270228-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市场“公理”:

https://bbs.21ic.com/icview-1270228-1-1.html

早已拜读。
那些内容,尤其是“公理”这个词汇,我完全同意。那简直如同电路中的欧姆定律一般,几乎就是经济学中的“公理”。
不过,如今经济学和政治学一样,属于敏感问题,不宜多说。
没看大蚂蚁贴了个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的《马克思传》还闹得乌烟瘴气么?

网友F(2018-09-20):
RMS值实际就是均方根值,就是一组统计数据的平方和的平均值的平方根。
  RMS=sqrt[(x1^2+x2^2+......+xn^2)/n]
  在直流(DC)电路中,电压或电流的定义很简单,但在交流(AC)电路中,其定义就较为复杂,有多种定义方式。均方根(RMS)指的是定义AC波的有效电压或电流的一种最普遍的数学方法。
  要得出RMS值需要对表示AC波形的函数执行三个数学操作:
  (1)计算波形函数(一般是正弦波)的平方值。
  (2)对第一步得到的函数求时间平均值。
  (3)求第二步得到的函数的平方根。
  在一个阻抗由纯电阻组成的电路中,交流电(AC)的RMS值通常称作有效值或直流(DC)等价值。比如,一个100V的直流电源连接着一个电阻器,并且其电流产生50W热量。那么将这个电阻器连接至100V RMS的交流电源来说也将产生50W的热量。
  对正弦波来说,rms值是峰值的0.707倍,或者是峰-峰值的0.354倍。家用电压是以rms来表示的。所谓的“117V”的交流电,其峰值(pk)约为165V,峰-峰值(pk-pk)约为330V。

网友F: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3661825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