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载 CSD模块上 出现问题

楼主(2016-01-14):
想用24系列的 用来做电容式触摸按键。。但是在搭载 CSD模块上 出现问题。。不知如何搭载。。。

网友A:
外接其他分立元件?

网友B:
不是要外接电容和电阻么

网友C:
一个按键对应一个IO口,除此之外还要额外两个IO

网友D:
一个连4.7n 1%的电容,另一个4-10K的电阻,这两个IO有特殊要求

网友E:
USB指示灯,一直灭?

网友F:
指针,不过是定位地址的一种变量;
指针计算,不过是地址空间的计算;

楼主:
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G:
可以参照CSD的datasheet,之后就是拖个CSD的模块,然后在wizard中按照scematic把按键分配好,最后调整灵敏度就好了

网友H:
cy8c24423  根本没CSD。 21434

网友I:
是啊,24系列不是capsense系列

网友J:
只能是建议仔细读一下DataSheet了。